[讨论] Opa bandgap 是断输入还是输出 ?

楼主(2019-01-15):
Opa bandgap STB是断输入还是输出
?

有些人说断开书出
.
OPA输入端
VIPVIN 哪端给
ac 1 ??

还有人说
vip vin分别给
ac1 , ac 1 180

但好像还有另类断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是在
OPA
回授到2 inputMOS 输入
vip
vin
前面

L ,C
val=1G
达到断开输入端
, 断开前端分别
vip1vin1

Input 部分
in 0
dc
ac 0.5 0

Ip 0dc ac 0.5 180

vdb(vin1) vp(vin)
看图
.

那如果是HSPICE
LSTB 方式该如何
?

先前我用
LSTB 事插入一个点
vx1

.lstb model=single vsource=vx1

网友:
把OP的输出断开,然后给M1和M2的GATE一个AC信号,然后看OP的输出?

网友:
输出串个iprobe进去,跑stb

网友:
我是斷output,因為bandgap本身有正迴授和負迴授,斷input不容易仿真。R1   OPOUT  ACBACK 50meg
C1   ACBACK gnd  10
V1   ACOUT(gate)  ACBACK  ac 1

网友:
回复 楼主:

错了,不应该加在输出。运放这么接有两个环,一个正反馈一个负反馈,正反馈的环要求环路增益小于1,否则会不稳定。你一楼的图是对的,分别断两个环去验证。spice没有stb仿真那就跑ac。

网友:
OP的输出断开,然后给M1和M2的GATE一个AC信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终结答案吧:
1.若是 spectre ADE 输出 output stb ,该ac 仿真是最接近电路本身的寄生情况,因为没有缺少任何东西。且环路包含正负环路的和。
2. 基于1的spice open 方法, 断开output, 但是断开节点的电容和阻抗信息被仿真方法吃掉,特别是遗漏这个节点的电容,包括miller的。。
不是一个好的spice 方法。所以推荐 第三种方法更准一些
3. 分别断开运放的左右,正环路和负环路。。。通过两次AC,判定相位裕度,增益裕度。。。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如果能在断开的时候,把运放的输入对管的寄生,单独移到加个断开的bip端,就跟接近真实的电路负载。。。并结合2. , 就几乎可以cover 稳定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我沒用過bandgap有正迴授和負迴授,只要負迴授大於正迴授,而phase margin夠就可以了
不會特別的管正迴授

楼主:
回复  andy2000a
给你一个终结答案吧:
1.若是 spectre ADE 输出 output stb ,该ac 仿真是最接近电路本身的寄生情况,因为没有缺少任何东西。且环路包含正负环路的和。
2. 基于1的spice open 方法, 断开output, 但是断开节点的电容和阻抗信息被仿真方法吃掉,特别是遗漏这个节点的电容,包括miller的。。
不是一个好的spice 方法。所以推荐 第三种方法更准一些
3. 分别断开运放的左右,正环路和负环路。。。通过两次AC,判定相位裕度,增益裕度。。。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如果能在断开的时候,把运放的输入对管的寄生,单独移到加个断开的bip端,就跟接近真实的电路负载。。。并结合2. , 就几乎可以cover 稳定性问题..
引用 网友A:

1.
Hspice
有可跑
lstb, 但我试过
OPA 输出串
vsrc

.lstb method=signlevsource=vrsc
方式
. 还是说hspice lstb 有其它跑法
?

2. 方式跑过
不对

3.
关于断输入端
. 能否同时串
L +C
,
因为
LCAC如同开路
.
一边给ac
0.5 0

, 另编给
ac0.5 180
. 这跟分别断开有何差异
.

Dc
0v   ,

如果说要分
2次跑
. 那是否是

vin
.
vip

DC + ac
,
再跑断vip
vin

dc电压和
ac.

我试过不同工艺, 同样电路方式  , 同时断输入端
, 有些可以, 但另个工艺 ,
常温都可以,但高温会失败
,

改成类似你说, vin
VIP
给电
.
   因为高温下
BJT变低
VIP
DC
电压根常温不同..

我改成常温
只断
vin
vip
端给
dc
2v
ac 1 .
常温跑OK
.

高温下因为BJT变低
vip
DC 电压掉
1.7v . 改成
1.7vac 1
OK

但是如果高温下
vip DC 2V ac 1    Phase margin有问题,
不过
tran
sim
高低温都会动
.

另外一个问题
ac 跑出来
phase margin 不够
< 30 . tran
是否一定会发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1.stb spice 格式我未曾试过2. stb spectre  可以 短 三个地方(公共环路,正环路,负环路)如果三个都稳定,则电路没有任何问题。
3. 断开我一般不用电感断开,用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