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情况UPF需要怎么写

楼主(2019-01-15):
用MC生成的SRAM,支持retention模式,此SRAM有两个电源pin,分别是VDDCE和VDDPE。在retention mode有效的时候,可以单独关断VDDPE

那么在SRAM作为一个独立的power domain的情况下, 需要怎么写UPF才能在同一个 power domain里
create两个power_switch, 并让它们的电源输出分别连接到VDDPE 和 VDDCE

哪位大神做过这样类似的UPF, 能否指点以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03-08):
你可以把SRAM分成两个power domain。
然后将一部分信号port定义跟VDDPE相关,另外的定义跟VDDCE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