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LVS的时候提示source的port数量比layout的port数量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1-15):
碰到了奇怪的问题,一般是layout的port没打label,导致比source的port数量少。但我这个是source的port数量比layout少,查看lvs的报告发现,是给pad供电的三个port:VDD33(PAD电压是3.3V),VSSD以及FP在source里面没被识别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附上lvs的详细报告

附上详细报告

楼主:
RVE报告如下

RVE

RVE

楼主:
PORT数量

port报错

port报错

楼主:
有大佬吗?求助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路网表,电路里少这个三个PORT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说检查source(spi)文件吗?检查了,确实没有,但是在lvs报告中的incorrect nets和incorrect instance里,显示source里面是由VDD33、VSSD和FP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是没有抽出这些port了。可以自己改spi文件,加上.global net 这些ne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类似于这个吗?加上.GLOBAL VDD33 .GLOBAL VSSD .GLOBAL F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看spi 应该是那些PG的IO CELL ¥pin 里没有定义这些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试了一下,过了!非常感谢大佬,百忙之中回答我这个萌新的睿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想问一下大佬,这个extraction results报的short circuit warning要管吗?以及,左侧栏的ERC下面两个×要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了 ,extraction results 结果直接点进去应该会找到报错的地方,这种应该是打了多余的laber,方便上层调用使用导致的,你可以把他们都删掉;下面的ERC自己要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
你自己在原理图里面添加port试试,选中模块q一下,add  type选netset。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ERC重要吗? 我都从来没看过里面的内容,lvs pass了就不管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