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比较器的疑惑,模拟小白一枚求解答

楼主(2019-01-15):
预防大
有几点疑惑还望高手指导一下:
设计指标  12bit 200MS/s 流水线ADC
请问:(1)设计指标时,比较器的建立时间怎么来定?
        (2)预防大级用来放大的时间t1和动态比较器的比较时间t2,怎么来分配?
        (3)我看有些论文只是定义了预防大级的增益和带宽,那么它的建立时间需不需要考虑呢?或者说预防大级的速度需要大于比较器比较的速度呢?

楼主:
模拟小白一枚,求解答

网友:
那建立时间需不需要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计时这个指标需要考虑的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定

网友(2022-01-23):
我现在疑惑的输入信号有小信号和大信号,他们导致的速度又该分别怎么算

网友(2025-02-22):
大佬解决这些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