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17集成calibre的方法

楼主(2019-01-16):
之前的616集成是吧local文件夹拷贝到tool下面就可以集成calibre。今天新装的617始终无法集成进软件。请问有谁集成进去的吗,是在软件目录去集成calibre ,在用户目录下创建文件集成的方法我知道。

已找到原因、 617版本原因、在后续版本中已经修复这个问题

网友:
.cdsinit 复制到home目录下一般就可以,保险的话再复制到项目文件夹和tools文件夹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想复制到home目录下 在tool目录下是不生效的  616确实可以  617 不行

网友:
參考看看!..幫忙推

网友(2019-03-28):
在.cdsinit里面添加以下语句,然后重启virtuoso即可:
skillPath=getSkillPath();
setSkillPath(append(skillPath list("/***/aoi_cal_***/lib")));
load("calibre.skl");
注意:
     用你calibre实际的安装路径替换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