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dr的问题

楼主(2019-01-16):
在innovus中,设置ndr进行cts,无意中给LB层设置了2W2S,实际上tree绕不到第LB层,但是cts后,clock线会short。修改ndr不让它设置第LB层,就没有short问题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的NDR rule里设置到了LB层,虽然你长tree用的是底层,但是对于leaf net来说,可能会用到别的层,所以最好把NDR rule里长tree的layer设置为NDR,其余的保持1W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