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振后仿没有无法起振

楼主(2019-01-16):
我用的工艺是上华.5μm,在进行后仿的时候无法起振,然后我尝试用PEX中的NO R/C提取寄生参数,用提取到的网表文件进行后仿,发现还是无法起振,而且我发现即使使用NO R/C进行寄生参数提取,提出到的寄生电阻值还是相当大。求大神指点

网友:
原来在这个工艺上做RC振荡器,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流片回来功能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后来有发现无法起振原因是什么吗?

网友:
Postim 先看
extract netlist , 早期碰过POST SIM
netlist
Dracula LPE , 会把

0.1p => 1E-1p.

但早期
spice认得到 0.1p ,  也认得到
1E-1 , 但 合起来会出错
.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一下后仿的网表文件,没有这个问题,更奇怪的是,对比了前后仿的网表文件,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有后仿中提取了dummy元件,然后后仿网表把之前原理图中的finger打散成了一个个器件,没有其他区别(这里后仿的采用的是NO r/c),为什么后仿会不能震荡呢

楼主:
这两张图分别是前后仿的输出结果,其中有一条曲线是电流镜支路的电流,可以发现前后仿的电流的数量级分别是μA级别和pA级别

网友:
1:pA级别的,startup电路没有工作吧?
2:把仿真的step设小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