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不规则起始地址、长度数据,任意长度分片问题

楼主(2019-01-16):
目前,我这里有个类似DMA的设计,传输总线为8字节宽度,每次传输总是以8字节对齐的地址传输;整个传输具有以下特征:
    ①数据源:数据宽度8字节,按组取数据,一个组的起始地址、数据长度(字节地址)不一定是8字节对齐,组与不同组之间可能是连续存放,也可能是非连续;
     ③目的地:数据宽度64字节,
     ③传输时,从源取连续N个字节数据(理论上任意个,但绝大多数情况为1~7个),从位置0开始,一次填满或重复填满(如果长度只有3,则反复讲第一次读取的三个字节填充到63个字节,剩下最后一个忽略)到目地宽度,然后进行传输。

目前这个逻辑有两个方案:
1、用一个8字节的中间缓存寄存器,8个全交换选择器8个输入,但是这样逻辑规模比较大;
2、单个字节的移位中间寄存器,64宽度,但是这样一个周期仅能处理一个字节,速度比较慢;

请问 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