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DF设置

楼主(2019-01-16):
我在cadenceIC5141中更改了CDF设置,例如把某个库中的p18中的 interpreted labels information中的 opPointLabelSet更改了。但是每次重新打开cadence都要重新更改,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更改保存,或者怎么通过脚本之类的,每次打开都自动修改。

网友:
改basic属性,不要改user或者simulation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参考文件:http://bbs.eetop.cn/thread-281746-1-1.html
第180页

To modify a cell CDF description for which you have write access
1. In the CIW, type
cdfDump( "lib" "full_path/filename" ?cellName "cell" ?edit ’t ?level ’base)
and wait for a window to appear.
2. Edit the file, making the necessary changes.
3. Load the file in the CIW with
load("full_path/filename")

4.可以将修改后的文件放在文件夹中保存,然后在 .cdsinit中使用load命令。

——————————————————————————————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2楼的方法试了一下,重启cadence后,设置还是会消失。

网友(2021-10-14):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参考文件:http://bbs.eetop.cn/thread-281746-1-1.html
第180页

谢谢哈!试了不行,原来IC617的cdfdump函数语法稍微不同了

但是打开了cdf文本窗口怎么修改呢?怎么修改仿真后显示 region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