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tern仿真

楼主(2019-01-16):
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在pi端口设置了add_pi_contraint  x  port_name ,导致pattern 仿真的时候出现expr= 0 ,got = x,如果改成add_pi_contraint  0  port_name,那么仿真就是通过的,我怀疑pi端口的x会传播,怎么解决这个x态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个还需要解决什么呀?
既然add_pi_contraint  0  port_name 可以仿真通过,那么在实际上也加上这个限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回复,因为数字的input port不能全部出pad,所以有些port需要mask掉,在tmax中add_pi_constraint 0 port_name,和add_pi_constraint  x port_name 生成的pattern不是一样的,实际测试的时候,我也无法给所有的input port赋值为0

网友(2022-03-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后来是怎么解决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