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Modulator 的积分器intgerator 外部负载电容大小怎么考虑?

楼主(2019-01-16):
设计了
1-bit 2
nd
order Delta-Sigma Modulator

下图为SDtoolbox的CIFF结构图

下图为变成 switched-capacitor的原理图

正在设计
integrator的放大器,
请问第一个integrator的负载有哪些?只有Cc算是负载吗

第二个integrator呢?只有Cb?

感谢

楼主(2023-08-30):
参考书目 understand DS ADC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 2005.pdf

1

sar adc_summary.doc

eetop.cn_SAR ADC部分内容.doc

网友:
phase 1:
             1st int. output : Cc + c2Cb (c1Cc will effect settling time)
             2nd int. output : Cb
             3rd int. output : Cb + a1Cb + a2Cb
phase 2:

             1st int. output : Cc + a1Cb (b1Cc  and c1Cc  effect settling time)
             2nd int. output : Cb + a2Cb (c2Cb effects settling time)
             3rd int. output : Cb + a1Cb + a2Cb

Be soure at the non-overlap time < tsettle time
and OTA A_open is large enough to hold the transfer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