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virtuoso 怎样导出GDS

楼主(2019-01-16):
这个应该怎么填啊 大佬随手帮我解决一下呗 感激不尽

网友A:
就选一下你要产生的文件位置,和要将哪个library中的哪个cell的layout view导出来,另外就是tech lib选一下就好了,你没有别的特殊需求只是单纯转个gds出来的话不用展开show option,只需要将展开前的几项选对就可以了,也就是你截图中的前五项

假设你要讲AAAA lib中的BB cell转成BB.gds,PDK库为tsmcxx
第一项:stream file:BB.gds  (可以自己找存放路径,示例是转到启动virtuoso目录下)
第二项:Libray       :AAAA
第三项:TopCell     :BB
第四项:View         :layout  (如果你没有改过viewname那默认就是layout)
第五项:TechLib     :tsmcxx (如果你的AAAA是正常attach到pdk库的可以不填这一项)

网友(2021-09-14):
引用 网友A:
就选一下你要产生的文件位置,和要将哪个library中的哪个cell的layout view导出来,另外就是tech lib选一下 ...

多谢

网友(2024-10-29):
可以导出整个library吗,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