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隙的线性调整率怎么调?

楼主(2019-01-16):
线性调整率

线性调整率

电路

电路
    线性调整率太差了,调不好,运放增益65dB.也不会这么差吧,1.2V到3V电压变化34mV,其实我感觉线性调整率应该其他性能调好后也不会很差,单独调真不知道该咋办

网友A(2020-04-02):
麻烦问一下,线性调制率是咋仿的啊?

网友:
问问楼主,这种结构的BG之前用过吗?因为靠两个Vgs差产生PTAT电流本身不是太稳,再加上只用了一级电流镜箝位,没有用cascode,所以当VDD变化时的DC工作点,你看看PTAT core电路那几个管子电流有无失配,Vth有无变化。我再多嘴问一下,这个结构是要流片用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问一下,线性调制率是咋仿的啊?

我个人理解的是当电路工作稳定后,扫描VDD电压,观察VBG变化。 相当于delta VREF/ delta VDD,一般LDO会看看这个参数,BG的话很少看了,在10mv内感觉都没啥问题,一般做了TRIM。当然这只是我自己遇到的应用环境,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理解的是当电路工作稳定后,扫描VDD电压,观察VBG变化。 相当于delta VREF/ delta VDD,一般LDO会 ...

谢谢你能回复我的问题。我感觉这个和PSR差不多,但是有区别的,我最近在看,不知道在Cadence咋仿。

网友C:
拉高PSRR 应该用 cascade ,缺点 VCCmin 受限  ,
如果高压 有些NMOS 有 Isubleakage ,  Vds 在某区间内 Isub会变大.  得先看 spice model 有没有 , sim得出 应该是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高PSRR 应该用 cascade ,缺点 VCCmin 受限  ,
如果高压 有些NMOS 有 Isubleakage ,  Vds 在某区间 ...

专业,一般我会加个native管

网友:
看线性调整率为什么看1.2V~3V。看第一张图bandgap的输出电压也在1.2V,所以电源是1.2V的时候,bandagp输出肯定会明显小于1.2V,造成看起来的线性调整率很差

网友(2025-04-25):
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貌似比较差,电压从2V到6V,看看失调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