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何DRC要求LOGO周围一定范围内不能有real OD/PO/METAL/NW

楼主(2019-01-17):
请教一为何DRC要求LOGO周围一定范围内不能有real OD/PO/METAL/NW,foundry制定这个rule的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如果有实际有用的layer出现会有什么风险呢?LOGO一般只有金属layer,如果我只是用了顶层金属,那岂不是我这个logo下面全部都要净空了吗?这样很浪费啊

网友:
我没用过有这样要求的如此高端的工艺,只知道对齐标记L-mark等会有类似的要求,不过那是出于光学识别的要求,比如某测试厂的要求如下图:
收藏,坐等大神解答LOGO规则~

网友:
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不过你LOGO要多大啊,一般找个版图的空放下就行了,占不了多少面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O本身倒没有多大而且只是用的顶层金属,但DRC要求的是上下左右10um范围内real layer都不能出现,并且四个角都要放

我只是想知道具体原因和风险好跟PM解释为什么这个rule可以违反,否则自己都搞不明白只是感觉可以违反那不是没有可信度么

网友:
真真是个好问题,点赞!!如果能识别出LOGO,想必你是用到了LOGO的识别层了。所以才会报出如此要求的错误来,因为LOGO内可以随意设置,所以在识别区内都是可以不进行DRC check的,那么默认情况下就不知道你的LOGO里到底用了哪些层,拐了哪些弯。掩模厂在生产mask的时候,为了防止做logo的时候污染到真正芯片内部的某些层次。所以才在DRC中设置了方圆几里内不让有楼主提到的那些层。

网友:
接上楼。。。 现在我们一般的做法就是没那么浪,只用到了最上层的金属,来做一些产品识别。所以如果用到了LOGO识别层,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问题,这样确实有点小浪费,干脆就不按要求来,然后把涉及到DRC的error全部waive掉。其实我们只用到了TOP Metal做LOGO,这个LOGO的识别层就有点鸡肋了,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加LOGO识别层,把LOGO作为一个Floating的金属来处理,然后LOGO的做法也满足DRC要求就可以了。  纯属个人观点,欢迎继续讨论!!

网友:
同楼上,我们现在也不加识别层,满足顶层金属宽度,间距要求即可,下方有器件,比如电容

网友:
感谢大神解释,受教了

网友(2019-02-21):
如果logo是图案形式的就不太适用了,还是需要加logo层。
我理解加logo层其实就是告诉工具不check这一块区域。
同时也wavie了这个区域内的真实金属和OD PO的d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清楚明了,感谢感谢

网友(2022-07-14):
学到了学到了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