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工艺无关 osc

楼主(2019-01-17):
工艺无关
osc

一般会
trim
bandgap,
trim clock .

trim增加cost不论
lasertrim or , effuse 都需CP ,
如果想舍去
CP

trimless clock
,
该如何做? 好像有些 paper trimless bandgap , 但是 PIPor MIM or mos 都受工艺
.
Bandgap
只能做到电压
温度, 不同
corner
VBG还有差. V/R, hi-res电阻
variation就不小,
电流加上
current mirror

http://bbs.eetop.cn/thread-768677-1-3.html

一般如不
trim ,
RCOSC 会多少
% ?     ~10%可能吗

另外
trimless 有看过
self-calc
http://bbs.eetop.cn/thread-207741-1-1.html
那太复杂, CHIP 就是要省
cost ,

还有更小电路
trimless clock 设计吗?

网友:
不trim又没trim过的参考基准用的话,只能靠补偿,做成什么样子难说。

楼主做什么产品的,为什么不trim,除非有时间有精力打磨,trim最简单成本最低(除非能卖很多颗,不然省掉trim花费的研发成本更高)。
即使不trim又没trim过的参考基准用,又不能投入太多研发的话,±5%个人感觉是可能的,±2%不好说。

网友:
不想trim,那就去调工艺吧
目的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网友:
不用trim基本不可能

楼主:
了解
.
TRIM 就是想省去CP ,    但先前流片不论
effuse
或是
laser trim . 或更早期
currenttrim .
不过有看过一些
die. 看不出
fuse. 才想说是否电路上可做
trimless.   先前有听说过一种用
“diode”
fuse
是一种IP , area
外观看不太出来. 不知道
FITIpower
chip
是否用类似技术  .

网友:
diode fuse和mettle fuse原理差不多的吧

网友:
这个问题你可以倒过来想
(1)能否实现一个高精度Freq to V转换电路,这样你有了bandgap的Vref你就有了高精度的Freq
(2)能否实现一个高精度trimless的带通滤波器,通过正反馈的方式让它自激振荡
(3)能否实现一个振荡器使得Freq的表达式中没有R和C,其中出现的自变量精度足够高且与工艺无关

网友:
trim不trim取决于你所要的精度,不trim是为了省CP,这是Cost的考虑,这是设计和成本的trade off,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工艺无关osc,晶振吧,外接。

网友A:
就从仿真来看,无论是电容(MOM电容)还是电阻(poly电阻)从ff到ss的绝对值变化能达到40%,如果你是做RC osc,振荡频率是完全依赖RC值的,ss到ff变化时频率变化能达到2倍(大约1.4x1.4这样),不带trimming似乎很难做到。有篇文章可以看一下,文中没提到corner补偿的问题,但最后提到的仿真结果确实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An On-Chip CMOS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Voltage Averaging Feedback.pdf (1.81 MB , 下载次数: 313 )
如果是做ring OSC可以在电路内部考虑做个corner compensation的模块,参考这篇:
Process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in a 7-MHz CMOS Clock Oscillator.pdf (2.38 MB , 下载次数: 404 )
总的来数,最顶尖的ISSCC和JSSC上关于片内的OSC参考一般很少提到corner的问题,大部分paper还是出于做temp和POWER方面的补偿而做的创新,而且看起来弄的还不错,但不至于做到替代XO的程度,一些低成本的应用是可以的,不知道楼主是要用在哪里。

网友(2019-04-26):
efuse不是CP,是FT Trim,能不能不trim做到10%,不同工艺参数变化,分布不同

网友:
感谢分享,支持大家多多分享交流

网友(2020-07-18):
目前有 trimless bandgap , 但是OSC 须 R , CAP , 两者在CORNER MODEL    变化很大 . 要做到trimless clock 不容易

网友B(2020-11-23):
引用 网友A:
就从仿真来看,无论是电容(MOM电容)还是电阻(poly电阻)从ff到ss的绝对值变化能达到40%,如果你是做RC o ...

最近折腾低频RC振荡器,鼓捣了半个月还搞不定,发现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得多,到现在10%都做不到目前的思路是:
用松弛振荡器
I= m*VT/R + u*Cox*V
C= Cox

主要问题是
(1)各参数(R vth u cox)的corner不重合,特别是电阻和mos,corner仿真补偿好了,蒙特卡罗仿真variation还是很大。
(2)补偿完vth和cox,还剩下u没法消去,R变化导致电流绝对值和温度系数变化。
(3)如果用res-less的电流补偿温度系数,COX又没法消去。

不知还有什么其它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折腾低频RC振荡器,鼓捣了半个月还搞不定,发现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得多,到现在10%都做不到目前的思路 ...

corner要用trim,补偿只是做温度补偿,不包括corner时,10%肯定很容易,我实测的结果也就2%,够用了

网友:
不trim只能靠你的工艺了。

网友:
放弃了,osc逃不掉RC的corner变化。
这次当了回spice monkey,做之前低估了低频RC osc的难度,看到论坛里有人用mos互相补偿做到了正负5%,以为自己能做到10%,原理都没弄清楚,甚至连mos各参数的PVT特性都没弄清楚就动手了。

单独减小工艺偏差或单独减小温漂10%以内还能做到,两个加起来就满足不了了。

到目前为止,能想到的不trimming的方案PVT最多也只能到正负15%:
(1)产生PVT无关的(<5%)电流,已经有论文做到了,不过太复杂了。
(2)使用MIM电容,没有就只能用MOS电容,MOM电容绝对误差太大。
(3)如果电源电压范围大,就做一个基准(不需要准)
这样下来,功耗可以做低,但面积有点大。。

网友:
no trim, not easy, process dependent

网友(2021-02-27):
能做出来那是划时代的

网友:
我也做O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从仿真来看,无论是电容(MOM电容)还是电阻(poly电阻)从ff到ss的绝对值变化能达到40%,如果你是做RC o ...

你是如何做corner 补偿的?有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A:
就从仿真来看,无论是电容(MOM电容)还是电阻(poly电阻)从ff到ss的绝对值变化能达到40%,如果你是做RC o ...

大神真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折腾低频RC振荡器,鼓捣了半个月还搞不定,发现比我之前想的要难得多,到现在10%都做不到目前的思路 ...

之前eetop上有人提到过,电阻R使用MOS管的gm代替,电容C使用MOS管饱和区的栅电容,也就是Cox。我推倒过公式结论是与工艺无关,但这里的公式是最简单的MOS管饱和区二次方公式,实际器件模型比这个复杂得多。打算过搭电路尝试,一直没动手,兄弟要是有兴趣可以按这个原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eetop上有人提到过,电阻R使用MOS管的gm代替,电容C使用MOS管饱和区的栅电容,也就是Cox。我推倒过公 ...

这个我以前应该瞎试过但没成功,还有个迁移率不好控制。这一块了解的太少,没法设计出好用的电路。振荡器变量太多,有些还是线性度还很差,不好控制。工艺偏差小了温度系数就大了。

不是做振荡器这块的,只是需要用到,性能不好也认了,折腾了半个月后面就没研究了。

网友D(2023-08-03):
引用 网友C:
之前eetop上有人提到过,电阻R使用MOS管的gm代替,电容C使用MOS管饱和区的栅电容,也就是Cox。我推倒过公 ...

你好,有相关的链接或者paper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相关的链接或者paper可以参考一下吗

没有,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类似FLL的锁定电压的OS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