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栅漏悬空可以吗

楼主(2019-01-17):
弱问一个基本的问题,pdk中有些MOS的dummy ploy放在了AA(OD/DIFF)上,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栅漏悬空的MOS,请问这样会有漏电或者其他问题吗?谢谢

网友:
不会的,SD都有引出的情况,G不能浮空的。

你说的这种边上是dummy的情况,边上的aa是没有cont的,没有连接(S端没有引出),也就等于连接个无穷大电阻(虽然事实上不会是无穷大,但意思是这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