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取消部分DRC检查项

楼主(2019-01-17):
比如说不想做关于CSR , Density的一些检查,calibre或者DRC规则中该怎么设置或修改呢?

网友:
drc unselect check rule_name

网友:
在commandfile中把相应的开关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学~

网友:
如果是用Calibre run的,可以选中之后按W隐藏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这个只是将DRC结果中的一些error waive掉吧,这样runtime还是一样的呢
DRC UNSELECT CHECK可以在run的时候就不去跑这些rule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这个是需要写入 DRC rule文件里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啊,多写一行DRC UNSELECT CHECK rulename就行了啊,图形化界面的话就在include哪里写一行就行了

网友:
option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的选项  没事可以看看

网友(2025-07-1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在include文件里添加了DRC UNSELECT CHECK "rule",这条rule还是跑了,错误数量和之前没有添加一样。只是跑出来的结果只是没有显示这条rule

网友:
请问这个是加到drc文件的哪里呀,如果不想管csr就直接DRC UNSELECT CHECK CSR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