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运放开环增益的测量

楼主(2019-01-17):
在Allen第二版书中写到部分有关运算放大器的仿真和测量(p250,中文版),我阅读之后不是很理解其中提到的开环特性测量的方法,主要有一下2点疑惑,请各位帮忙解答:1)如果差分增益比较高,这种方法是如何测出开环相应曲线的呢?在低频部分,应该输入幅度多么小的信号才可以测出相应的增益值呢?
2)此时不需要考虑Vos的影响吗?

测试电路图

测试电路图

网友:
AC仿真,不需要信号幅度的,已经归一化了。
理想情况,VOS是不存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话,我可以理解。我想知道如果测试芯片的DC增益,如何测试呢?按照这个原理图的方法,可行吗?

网友(2024-09-23):
楼主,想请教下,相交的点怎么推导是av(0)/R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