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lvth_groups {SVT} 报错

楼主(2019-01-17):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在icc中,set_attribute  " xxx_svt" default_threshold_voltage_group SVT -type string
set_multi_vth_constraint -lvth_groups {SVT}
这个-lvth_groups 后面只能是lvt的库吗?
目前遇到指定为svt的库老是报error,说svt没有定义。
求大神解惑啊,谢谢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0-10-16):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是不是要先指定gro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