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大神们IC51 跟IC 61 的schHiCreateWireStubs()函数的用法

楼主(2019-01-17):
schHiCreateWireStubs(),这个函数是51和61自带的函数,为什么我用的时候,系统会报undefine function 这样的错误呢?我就直接在代码中写schHiCreateWireStubs(),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给symbol自动create_wire 和add label 的,因为在61试了一下,成功了,因为两个项目用的是两个版本,发现了不同点,引发疑问,希望各位大神可以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51不带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凄凄惨惨

网友B(2023-06-26):
借楼提个问题,这个函数用起来,会自动给bus线加粗,很容易使线名字看不清,能不能自动修改呢?

网友C(2024-10-11):
引用 网友B:
借楼提个问题,这个函数用起来,会自动给bus线加粗,很容易使线名字看不清,能不能自动修改呢? ...

请问这个bus线加粗的问题解决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bus线加粗的问题解决了吗?请教一下

没有去研究了。
现在是有bus线的,手动把线画好,然后回车,自动添加net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