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调用DC工艺库(target library)中的指定单元(cell)

楼主(2019-01-17):
我用的是smic0.13um的DC工艺库(target library),想调用里面的1位全加器FAHHDLX单元。我在Verilog代码里写了诸如

FAHHDLX Ins_FAHHDLX(
.A(A),
.B(B),
.CI(CI),
.CO(CO),
.S(S)
);

其中输入A,B,CI,输出S,CO都是1位。结果DC综合后发现调用的是XOR,INV等这些组成全加器的最小单元而不是我想要的全加器单元。

      而且两个1位的数在Verilog中使用“+”相加,最后综合出来的最小单元也是XOR,INV等,只有两位或以上的“+”操作符DC才会调用FAHHDLX这个最小单元。
应该如何指定DC即使是在两个1位数相加时也调用FAHHDLX这个单元呢?谢谢大家!

网友: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Ins_FAHHDLX]

楼主:
麻烦懂的大佬回复一下,信元什么的都好说,还可以追加,谢谢了!

网友:
需要在DC中将你用的library db文件设置到link_library中去,这样你用的cell DC就不会改成别的了。请楼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了!楼下的兄弟回复的比较详细,我也想送点信元给你,你的回复最快,可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nk library我已经添加了,不行。还是楼下的两位兄弟说的set_dont_touch的是对的,我设置好后,DC确实保留了加法器的基本单元。

网友(2022-12-14):
感谢! 使用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 后终于综合出想要的 cell了!   要注意set_ideal_net_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