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LVS检查出现ERC错误

楼主(2019-01-17):
小弟我在进行LVS检查的时候,软件提示了很多ERC错误,如上图所示
是什么ERC PATHCHK GROUND  && ! POWER NOFLOAT
报错的地方都是第五层和第六层金属的接触孔
这些地方都是我自己画的MIM电容或者是用第五层与第六层做的互连(非用作电源线)
这种错误是必须要修掉还是忽略就好了?希望前辈做一下指点

网友:
一般都是忽略的,感觉有风险的项就去跟电路工程师确认下,一般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单靠从layout来修(要保证LVS pass)是修不掉的

另外我想你自己画的MIM上会不会缺少了什么识别层,导致在ERC眼中M6直接通过VIA5连接到了M5而非CTM,从而造成了这种问题呢

网友(2019-06-09):
DRCMIN电容每个接触孔都报错,找半天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如果确认版图连线正常且无风险,可忽略

网友:
确认版图跟电路一致,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很多规则文件也是不完美的,还是有的地方不严谨。

网友(2019-08-0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21-09-01):
LVS rule,定义TOP metal,选6.

网友(2023-06-07):
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浮空的线或者电路里的浮空s and d 都是合理的设计,但是layout就没法合理。因为s 和 d没有电源和地的通路,所以会报错。

网友:
可以忽略

网友:
pathcheck主要关注下有没有floating gate,floating的各种well,floating gate可能会因不定态倒是器件导通而漏电,floating的各种well有时是误报,区分下,如果电路就这样接的,要和前端确认下,很多错是因为电路就这样接的,版图修不掉,只能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