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DC综合工具DFT设计的一些探讨和疑问

楼主(2019-01-17):
小白最近在使用DC对我们的设计进行DFT扫描链的插入;遇到了以下的几个问题,希望有大牛能够给予帮助;不胜感激!

1.insert_dft之后,还需要再次的进行compile_ultra的编译吗?

2.我们在综合之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compile之后,没有插入DFT的时候;检查了一下时序的情况发现没有setup的违例;

但是在insert_dft之后,再次检查了时序,这个时候是没有进行第二次的compile的,发现居然有比较大的setup时序违例;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大部分的设计是工作在30K的工作频率下;DFT的scan_clk频率是10M,不知道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可以不做incre编译.
Setup违例要具体去查. 时钟要按最高频率约束

网友A:
1,insert_dft后,要进行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scan
2,可能进行第二次优化之后时序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2020-04-16):
引用 网友A:
1,insert_dft后,要进行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scan
2,可能进行第二次优化之后时序应该会有改善 ...

请问在插入扫描链后,再次编译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为了查看是否有setup违例和holdup违例吗?编译前是否需要sourceDFT的时序约束呢?还是使用function模式的时序约束?

网友B:
插入后还是要重新编译下,插入的压缩模块不compile只是rtl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A:
1,insert_dft后,要进行compile_ultra -incremental -scan
2,可能进行第二次优化之后时序应该会有改善 ...

请教前辈,1.我们先compile -scan把普通reg换成scan reg?可是我之前好像听过说现在的reg本身已经带mux,si/so pin了,是不是只有很早之前的老工艺才需要把普通reg换成scan reg?

2.compile -scan我们现在之所以执行,只是为了让工具优化scan?compile -scan是把普通reg换成scan reg,insert_dft,是连接scan chain?和插入一些scan mux?不太理解insert_dft主要做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后还是要重新编译下,插入的压缩模块不compile只是rtl

请教前辈,insert_dft,是连接scan chain穿chain?和插入一些scan mux?还有压缩逻辑?不太理解insert_dft主要做了什么?为什么压缩逻辑不copile是rtl?

网友(2023-06-01):
正在学习dft综合,云里雾里

网友C(2023-08-30):
我是做dft的。问题1:一般都是综合给了网表就开干了,insert_dft之后,我们这边就不compile了。 问题2:插了一些mux等逻辑,可能会导致setup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dft的。问题1:一般都是综合给了网表就开干了,insert_dft之后,我们这边就不compile了。 问题2:插 ...

大佬,请问你们是收到综合后netlist开始进行dft设计吗?可是function和dft不都是用DC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问你们是收到综合后netlist开始进行dft设计吗?可是function和dft不都是用DC做吗

...

是收到网表之后开始干的。 function是前端做的,我们不管。我们做dft是用tessent或者s家的工具做的,不用dc

网友(2023-12-05):
同问,可以把DC综合脚本和DFT脚本写在一个文件,一起做吗?还是说要综合完以后再来做DF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dft的。问题1:一般都是综合给了网表就开干了,insert_dft之后,我们这边就不compile了。 问题2:插 ...

小白请教大佬,我们那综合的netlist,insert_dft之后,发现很多reg都没串上chain(si、se还是常值0),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网友C(2024-01-08):
引用 网友E:
小白请教大佬,我们那综合的netlist,insert_dft之后,发现很多reg都没串上chain(si、se还是常值0),这 ...

有设什么额外的常值嘛?或者本身不需要上链的部分,比如时钟 复位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设什么额外的常值嘛?或者本身不需要上链的部分,比如时钟 复位之类的
...

我们开始使用FC try的,没有设置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现在使用DC工具,设置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后,scan chain 基本都串上了(95%左右),报的violation基本都是clock gating的TE;查看,TE也连接到scan_shift_en了,不知道为啥还会报这个warning,这种是否属于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开始使用FC try的,没有设置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现在使用DC工具,设置set_autofix_configura ...

没有drc error,atpg 不报错,覆盖率达标,基本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