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后续信号处理,请教!!!!!

楼主(2019-01-17):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最近在设计复数滤波器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复数滤波器对IQ信号是要求等幅正交~但是目前遇到的项目所用调制方式是QAM。IQ路信号会出现信号幅度不等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从复数滤波器的输出端分辨出IQ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