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椭圆的几何尺寸,对应rule怎么写呢?【已解决】

楼主(2019-01-17):
常见的rule都是检查矩形或者多边形,但是遇到了椭圆形如何制定rule呢?

比如要求椭圆的长边=0.05um,短边=0.02um

对应的rule应该怎么写,请大神帮助

网友:
你能准确画出这个长边0.05um,短边0.02um的椭圆吗?
把你的画法告诉我我应该能参照写出抓法,目前我是画不出,拿个矩形去框定这样一个椭圆会发现椭圆的边与矩形的边很难做到正好相切的状态

楼主(2019-02-26):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 如果只是要求 长边>=0.05u,短边>=0.02u 该怎么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不好意思能力有限还未找到用Calibre满足你需求的方法,但我找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用

virtuoso自带的一个功能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可以帮你抓出X轴半径小于0.025u,Y轴半径小于0.01u的椭圆

Layout window→Tools→Find/Replace

然后search for:ellipse →Add Criteria

radiusX   <=  0.025
radiusY   <=  0.010

就可以找到 “长边<=0.05u,短边<=0.02u ” 的椭圆

楼主:
嗯嗯 谢谢啦 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