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计一个6位的电流舵DAC

楼主(2019-01-17):
性能要求很低,不过初次接触有点不明白,电流源阵列部分,如果是一个电流基准,那么就用电流镜复制就可以了?

网友:
对的,voltage headroom足够可以做cascode结构

网友:
是的,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function开始,逐渐深入

网友:
嗯!就是簡單的current mirror重點在電流複製的精準
要取幾bit的binary或者金部thermometer code
layout減少製程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您一下,这个放大器A1在这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这个放大器A1在这的作用是啥?

网友(2023-01-01):
偏置电压

网友(2023-06-29):
你好楼主,请问下这是哪本书呢

网友(2023-12-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哪本书里面写的呀,

网友(2024-03-17):
楼主 请问书是哪一本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这是哪本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