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入门

楼主(2019-01-18):
本人从事LAYOUT,想开始一点点学习PR,想请教一下从哪里下手,比如先看什么书,接触什么软件

网友:
装个虚拟机,搞个innovus或者ICC,然后搞一套training资料,照着先做一遍,不理解的再去找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training资料哪里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