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后仿频率变高

楼主(2019-01-18):
我做了一个环形振荡器,结果后仿时,振荡频率变高了怎么回事??

网友:
搞错了呗

网友:
一般VCO,由于layout当中寄生电容的存在,后仿频率都会偏低的,频率偏高了,很大可能是电流变大了,检查下电流是否由于WPE等效应发生了变化.

网友:
如果是饥饿型的话 容易出现幅度被限制 频率就可能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确实,充电的时候没有充到VDD。谢谢

网友B(2021-02-08):
我的频率降低快一半了都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B:
我的频率降低快一半了都

频率降太多了吧

网友(2021-08-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RC振荡器后仿频率超过前仿了,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我们发现的问题是版图画的比较差,pex后moscap栅极的寄生电阻引入了零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发现的问题是版图画的比较差,pex后moscap栅极的寄生电阻引入了零点。

那这种问题画版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才能将问题最小化呢,目前后仿频率降低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种问题画版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才能将问题最小化呢,目前后仿频率降低不少啊。
...

和寄生电容有关,主要是线寄生

网友(2023-08-10):
请问实际芯片测试的结果和后仿对应得上吗?

网友(2023-09-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充电到不了vcc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5-04-25):
我也是后仿频率增大很多,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