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想画一条线,宽度=0,需要在哪定义呢。tf文件还是display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9-01-18):
想画一条线,宽度=0,需要在哪定义呢。tf文件还是display文件?直接属性修改的话会报错。

网友:
这都是什么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续有需求,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两个文件中,定义layer type里有没有可以定义为line的这个类型呢?单纯的就是一根线 而不是有宽度的path

网友:
有画线的skill函数,你查下startFinder,记不得名字了

网友:
按照这位同学的提醒,我找到了这个画线的函数:dbCreateLine(),感谢同学让我学到了新知识!

cv=dbOpenCellViewByType("TEST_lib" "test" "layout" "" "a")
dbCreateLine(cv list(68 "drawing") list(0:0 10:50) )dbCreateLine(cv list("y1" "drawing") list(0:0 30:50) )

dbCreateLine

dbCreateLine(
d_cellView
tx_layer[c_purpose]
l_point
s

)

=> d_line| nil

Description

Creates a line・

Arguments

  d_cellView

  The cellview・

  tx_layer

  The layer name, the layer number, or the layer-purpose pair.

  t_purpose

  Purpose, if not specified, defaults to drawing・

  1_points

  Points list, must contain at least two points・

Value Returned

  d_line

  The dbobject of the line・

  nil

  The line is not created・

Examples

dbCreateLine(cv list ( 68 "drawing")list(0:0 1:5))

dbCreateLine(cv 1 list(1:1 2:5))

dbCreateLine(cv list("wire""drawing") list(-4:1 2:2))

网友:
我真的比较好奇你后续的需求是什么

网友:
我真的比较好奇你后续的需求是什么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大家都很好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去尝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我画线是为了当做一个基准,导出gds去另一个软件,在画的线上长出一个无厚度的理想电极金属,所以要求layout中的线是无宽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标记一些东西用吧,这种线除了在版图工具里面看一看好像也没有别的用处呢
我也实在想不出楼主会用来干别的什么 求楼主分享给我们涨涨见识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请教您一下,我在打开layout cell的时候
直接在CIW窗口输入 dbCreateLine(list(layername "drawing")list(0:0 1:5)) 会出错。。 还望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详见8楼,兄台、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话说我们layout里面的不全是俯视图吗?每一层看到的不全是宽度么
您将这个线宽是零的转过去代表厚度为零的么,没做过也算长见识啦,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gds中的线宽为零就代表了 将要长出来的理想电极的厚度为0。问了几个大佬都说virtuoso不支持这些扯皮的需求。。没想到还是被SKILL解决了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注意dbCreateLine的参数要求哦:

    dbCreateLine(d_cellView   tx_layer[c_purpose]   l_points )

你的dbCreateLine( ____  list(layername "drawing")   list(0:0 1:5) )

少了一个参数,这个d_cellView是指明在哪个cellView中操作的。

你可以使用类似下面的函数获得cellView的ID,并将此ID赋值给变量cv:

    cv=dbOpenCellViewByType("library_name" "cell_name" "view" "" "a")

然后再使用dbCreateLine函数。

    dbCreateLine(cv list("layername" "drawing") list(0:0 10:50)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获取cellID中的 "" "a" 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dbOpenCellViewByTyp()的第4个参数需要指明view的类型,""空字符串表示省略这个参数;

第5个参数是模式,有多个字母代号,a表示"Opens the existding cellview in append mode. If the cellview does not exist, it is created."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你这个还真是比较特殊。不知道你后面仿真用什么软件,我所知道的S 的tool 好像也不支持你这个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到了 学到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用到3D model的仿真软件。很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3-02-20):
拓宽了我的见识
也理解了为什么程序会有改不完的BUG
实在是不走寻常路的用户太强大
问出这个问题我已经很吃惊了
更吃惊的是居然真的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