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启动电路

楼主(2019-01-18):
这个启动电路对吗?
感觉仿真没有问题,原理讲不通

网友:
我感觉一般启动电路是仿不出来的,只能去分析。你这个启动电路没有输出啊,根本就没控制别的电路啊

楼主:
   谢谢,有没有可能cgs的影响,给vg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后面是一个电流净,只要Vg有变化,就能启动了,仿真也确实是这种变化的

网友:
你這電路是有可能可以startup的,因為電路電壓在ramp up時
PMOS gate會被couple往上升,而開啟了constant gm電路
問題在於量產時,ramp up斜率沒有人知道

网友:
设置initial点去simulation

楼主:
你這電路是有可能可以startup的,因為電路電壓在ramp up時
PMOS gate會被couple往上升,而開啟了constant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斜率小的话,就能启动;大的话就可能起不来,所以存在风险

楼主:
设置initial点去simulation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没有输出,不算启动电路啊

网友:
cgs的影响,给vg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楼主:
没有输出,不算启动电路啊
引用 网友C:

    是的,我只是好奇这种结构电路能实用吗?
我尝试仿真不同时间的启动,这种Vg的变化需要一定的速度,也就是上面一个人说的斜率,斜率太高了,就起不来了,目前我是这么理解的;
实际我觉得用的话,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实际怎么可能会用呢,用了,必死无疑

网友E:
实际不怎么会用

楼主:
实际不怎么会用
引用 网友E:

网友(2020-12-12):
如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