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SOFTCHK PWELL UPPER/LOWER/CONTACT,求解释,万分感谢!!!!

楼主(2019-01-18):
看了SVRF后,还是不懂LVS SOFTCHK  layer  UPPER/CONTACT/LOWER 的意思,其中UPPER/CONTACT/LOWER的区别是什么,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的,来自版图小白的无助的呐喊,求解释,万分感谢!!!!!!

网友:
我们画版图的,还需要精通验证规则的编写吗?好吓人啊!

LVS Softchk
Specification statement
LVS SOFTCHK lower_layer [LOWER | CONTACT | UPPER] [ALL]
[DIRECT] [MASK]
Parameters
• lower_layer
A required original layer or layer set, or a derived polygon layer.
• LOWER | CONTACT | UPPER
An optional keyword set that selects polygons involved in conflicting connections from the
specified layer. Possible choices are:
LOWER — Selects lower_layer polygons from an Sconnect operation. This is the
default behavior if you do not include a selection from this set in the statement.
CONTACT — Selects contact_layer polygons from an Sconnect operation.
UPPER — Selects upper_layer polygons from an Sconnect operation.
For Sconnect operations without the BY keyword, CONTACT and UPPER are
synonymous.
• ALL
An optional keyword that specifies all electrical nodes involved in conflicting connections
to the lower_layer polygon are eligible for reporting. By default, the node that Sconnect
chooses as the intended connection is not reported. The ALL keyword has no effect if you
specify LOWER.
• DIRECT
An optional keyword that places the operation in the Direct verification set. This keyword
applies only to ICtrace. This option is used by default.
• MASK
An optional keyword that places the operation in the Mask verification set. This keyword
applies only to Calibre. This option is used by defau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文档我也有,也看了,就是UPPER,CONTACT,UPPER几个选项有些不是特别理解,我不想囫囵吞枣,故发帖看看各位大神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