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xilinx的clocking wizard核产生的时钟频率必须有范围吗?

楼主(2019-01-19):
各位大神,小弟初接触Xilinx的FPGA,想使用clocking wizard 核生成100k的时钟,结果显示只能生成6.25M以上的,所以想问一下,是我使用的问题吗?还是IP核本身的问题?

另外,输入时钟50M,更改过一些设置,最低还是不能到100k。之前使用Altera时,使用PLL没注意过还有这些问题。

网友:
有限制,有时候输入时钟太小都不行,按照提示,就是那款片子的时钟范围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大佬可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