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7的安装

楼主(2019-01-19):
请问cadence的其他安装包已经安装完成,但是在最后启动时出现以下问题,希望各位大神帮助一下!!!!

IC617启动时出现的问题

IC617启动时出现的问题

网友:
没有.bshrc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bashrc配置了,还是有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ksh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必须要安装这个文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root下输入:
yum install glibc.i686 libXext.i686 libXtst.i686 libstdc++.i686 xterm ksh libGLU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最近在安装IC616,这是centos下需要安装的库,自己整理的哦

网友:
这个明显是shell问题。找不到执行文件。你的bshell里面路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kshell和bshell类似,617必须的。安装之前就要安。

网友:
把你的.bshrc和安装路径贴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关于KSH的安装,打开你的linux安装盘,里面找找,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