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失锁检测的原理(不是锁定检测)

楼主(2019-01-20):
1、最近在做PLL的项目,除了要具有锁定检测的功能之外,还要具有失锁检测功能;2、这个失锁检测电路,主要通过检测PFD的两个输入clock,来判断当PLL失锁时,是由于PFD的哪一个输入clock发生了异常,从而决定PLL该进入哪种工作模式;
3、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失锁检测电路怎样实现(实现的思想、方法)?有没有同行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推荐一些资料什么的,多谢了!!

网友A:
用数字实现,基本原理是用 ref clk 查 vco clock, 查出来的数等于分频比即为锁定,误差大于一定值就是失锁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你说的还是PLL的锁定检测原理;
抱歉,问题描述有误,应该是PFD的两个输入clock发生异常该怎样检测,具体描述如:
1、PLL电路中要求实时对PFD的两个输入时钟(REF/FB)进行异常检测;
2、当PLL配置好之后,理论上PLL锁定后PFD的两个时钟是稳定的,但存在这两个时钟在PLL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的情况;
3、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路,该电路实时检测PFD的两个输入clock频率,当任一时钟频率低于某一阈值时,该电路就会发出loss_of_clock信号,从而使PLL进入相应的模式;
4、请教该电路该如何设计,具体思想是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频率转换为电压,由恒流源对一个接地的等效电阻(开关电容R∝1/fC)充电,经滤波能得到一个电压,监测这个电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简单的f to v的电路,精度由恒流源和电容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1、谢谢回复,你说的将频率转化成电压的原理,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是;2、在将PFD的两个输入频率转化成两个跟频率值有关的电压之后,怎样判断当前的频率值是不是比理论值低了一个阈值呢?
3、就是说怎样选择一个基准电压,该电压与那两个与频率有关的电压进行比较,以便产生loss_of_clock信号?
4、假设PFD的输入clock频率范围为4MHz~20MHz,当PFD输入clock频率下降100KHz~1000KHz时,就认为发生了loss_of_clock,PLL需要进入到其他模式,这个用来比较的参考电压(范围)应该怎样确定呢?
5、还请赐教,感激之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个频率转换为电压的电路,本质上它是有精度误差的,就和VCO将电压转换为频率一样,这个误差无法避免。这是最简单粗陋的做法,如果能够通过相关性抵消一部分误差,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但如何抵消减小误差,十分抱歉,我暂时没有想到。
如果你追求鉴定绝对精度的话,必须引入一个与PFD的两个输入无关的高精度第三方时钟,这就如同对抗类竞赛中需要一个额外的裁判一样,以保证公平公正,这是个代价很大的做法。你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和成本等因素去衡量取舍。

楼主:
回复 网友C:
1、非常感谢你的解释,现在问题的关键点就是没有一个参考来衡量PFD的两个clock的状态;2、我再思考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2019-03-25):
请问楼主锁定检测是怎么做的?

网友(2022-07-11):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实现,基本原理是用 ref clk 查 vco clock, 查出来的数等于分频比即为锁定,误差大于一定值就是失锁 ...

请问具体是怎么查呢?比如分频比是4/3,是要每3个Tref里有4个Tvc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