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 PSRR大于0

楼主(2019-01-20):
电路图如下:

做AC分析,得到PSRR波形如下,在高频时候会有一段部分大于0:
请问怎么改进电路可以使这段小于0?如果不使用RC滤波。

网友:
没什么关系,重点是低频的PSRR

网友:
重点是低频PSRR吖

网友:
增加内部loop的GB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米勒补偿电容减小来增加带宽,整体下降了一点,但是过0部分还是存在。把电容再减小,整个稳定性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
大于0的那段是运放作用减弱,从PMOS通过去的,一般不影响用
noise cancellation/升压叠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