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更换工艺 skill 脚本 debug求助 报错 CDF

楼主(2019-01-21):
CIW报错信息:*Error*PasCdfCommitValue: failed to find valid initialization data!

脚本作用:将一个项目的电路图从TowerJazz更换到Dongbu,替换了NMOSPMOSresMIMMFC等器件。

现象描述:

1,在新打开的virtuoso中,load脚本文件,输入函数名称运行,在处理到器件的CDF时,程序中断,CIW报出上述错误信息;

2,此时进入cell中会发现有一个器件被修改了,但是存在错误信息,查看它的属性后,检查并保存,再次输入函数运行脚本,则可以正常执行;

3,经过了步骤2后,再次运行同一个脚本里的函数,或者重新load更改后的脚本,都可以正常运行;即只要成功运行一次脚本后,以后便正常了。

debug目标:希望大家帮我搞清楚这个报错的原因,并消除它。

系统环境:IC615,redhat5.8,64位;

做过的尝试:。。。

附:

1,报错图片:

2,运行一次报错后的电路图:

3,修改属性的实现方式:

???不明白为什么加了代码就发不了了,难道是帖子的大小有限制?我试试附件吧,我还没发过附件呢,设置0积分应该就不会收大家积分了吧?

网友:
把完整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回复,按说我附件提供的函数已经足够分析的,我的“printf”函数打印出的信息说明我的程序已经正常进入cell了,而且当我的程序不涉及修改instance时,是可以走下去的;
不过,ok,前一部分找到并进入每个cell的代码我也发在这儿,请您过目:

网友B(2019-12-23):
cadence的论坛里面有答案,但是我看不懂andrew的具体code怎么写的。如果有人看懂了,请告诉我啊,先行谢谢!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il/1361423#1361423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forminitproc-failed

网友C(2020-08-04):
你好,请问期件脚位个数不同也可以替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论坛里面有答案,但是我看不懂andrew的具体code怎么写的。如果有人看懂了,请告诉我啊,先行谢谢 ...

非常感谢,非常抱歉,我之前似乎遗漏了您的回复,并没有及时进行尝试。您提供的方法看起来应该是对症的,直接在cadence的论坛里找寻答案真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方法。
只是,现在我已经不再面对这个bug了,也很难有条件再验证这个方法了,我感到很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期件脚位个数不同也可以替换么?

你好
是的,器件端口数不同,仍然可以通过此方法替换。
因为,这种方法是替换symbol。
但是,这种替换并不涉及连线,symbol的形状(也包括不同数量的端口)会对替换后效果产生影响,有的连线和端口完美连接,有的则端口悬空或者露出线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的,器件端口数不同,仍然可以通过此方法替换。
因为,这种方法是替换symbol。

谢谢细心回复

网友:
你好,能发一个完整的转工艺的skill给我看看么,我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D:
你好,最近也在转工艺,有转换整个库的脚本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最近也在转工艺,有转换整个库的脚本吗?谢谢

你好,各个工艺有差异,转换脚本也有差异,请自行理解脚本并进行修改适配。

网友(2020-09-30):
求全套skill转换。谢谢大神

网友E(2020-10-30):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论坛里面有答案,但是我看不懂andrew的具体code怎么写的。如果有人看懂了,请告诉我啊,先行谢谢 ...

你现在看懂了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3-18):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看懂了嘛,怎么解决的?

就是要判断一下CDF中是否设置formInitProc,如果有的话,需要调用该函数,否则就会出现错误。
楼主的错误就这个原因导致的。 andrew的代码就是提高了这个选项。

网友(2022-05-25):
想请问下您,通过脚本转工艺后,版图或者芯片不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吗?

网友(2022-11-29):
请教 smic symbol参数是默认值是抓取不到,是否有遇到(smic原理图换其他工艺的

网友(2023-04-10):
试试看能不能用,谢谢

网友(2023-10-18):
这个脚本怎么用呢?如果替换res/mim又如何修改?

网友(2024-06-04):
还有后续记录吗,这个后来咋改,callback 怎么改一下。

网友(2024-11-26):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
替换器件时遇到了同楼主的报错,可能是因为刚启动cadence软件,工艺库没有激活callback。尝试了一下随意点开一个电路调用器件,手动改一下器件参数再改回,就可以正常用脚本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