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转milkyway后,icc导出gds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9-01-21):
Milkyway 中标准单元如上图所示

Milkyway 中标准单元如上图所示
LEF转milkyway后,生成的单元库的标准单元如下图所示,poly 有两种形式shap 和Routeing Blockage ,但是导出的gds 数据只有shap形式的导出了,望大家指导一下!!!问题是出在icc 的导出设置,还是milkyway 库本身生成有问题?另外,milkyway 是我自己生成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帮帮忙新手入门!!

楼主:
主要想知道,问题是在milkyway ,还是在icc导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MW有shape 和 routing blockage很正常啊,你导出的gds应该需要指定layer map才能导出route block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写了streamout.map文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导出shap 形式的,routing的没有导出,是不是我写的不全,下面是我的streamout.map 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进一步指导一下,map如何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routing blockage没法在icc中导出,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吐个DEF试试

楼主(2019-02-25):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客气了,你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啊?要在问题下说清楚,这样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你的解决办法,方便后人!

网友:
是ICC导出gds的时候没设置child_depth吗?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终还是map存在问题,写的不完整导致无法输出,最终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还是map存在问题,写的不完整导致无法输出,最终如下

好的

网友B(2020-03-28):
map文件不是工艺商提供的吗?为什么要自己写

楼主(2020-05-12):
问题解决,主要是map写的有问题,修改层号

楼主:
lef转milkway时,用的astro软件,添加天线技术文件,导入clf文件,gds导出时map层号设置需要调整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文件不是工艺商提供的吗?为什么要自己写

我们自己做库

楼主(2022-04-19):
引用 网友B:
map文件不是工艺商提供的吗?为什么要自己写

库开始所有流程文件都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