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设计一个想要的电感

楼主(2019-01-21):
请问一下有哪位有设计片上电感的经验,比如给你一个电感量,和Q值,然后要设计出在关心频率范围内满足这个指标的电感。 不知道如何入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xue xi xue xi

网友A:
感值主要取决于线圈长度,Q值取决于线圈宽度和自谐振频率,先绕一个差不多的再迭代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电感量,Q值相关的参量我倒是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那个大概的范围。比如我想要一个500p的电感,然后我不是很清楚大概要几圈,没圈的间距之类的,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软件能够估计这个值啊

网友:
找PDK生成一个

网友B(2020-11-18):
引用 网友A:
感值主要取决于线圈长度,Q值取决于线圈宽度和自谐振频率,先绕一个差不多的再迭代呗 ...

请问如何进行迭代?是每次仿真变一点参数,不断修改知道满足仿真要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工作频率了,如果频率很高,超过了PDK支持的范围,那你只能自己绕多圈电感迭代。如果工作频率不高,PDK里的电感pcell都是带Q值和感值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500p的电感,大概就是3圈到4圈的样子,线间距只要满足design rule就行了,会影响你的自谐振频率等参数。一般自谐振频率远大于你工作频率的时候,线间距用最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进行迭代?是每次仿真变一点参数,不断修改知道满足仿真要求吗?

...

你可以先用理想模型来等效你的电感,理想模型就是一个电感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取决于你的Q值。然后根据仿真结果得到你要的感值,再用实际的电感来替代这个理想模型。再结合仿真结果迭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