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llel pattern仿真不过

楼主(2019-01-21):
请教一个问题, parallel pattern仿真,在不反标sdf的情况下可以过,但是反标了sdf 就不过了,报reg/D端setup不满足。但是serial 仿真,这条pattern是可以过的(反标了sdf)。我把这个reg/D端在pt中报了一下,不管是setup还是hold还有很多的余量。
请教下一般这种情况怎么debug,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
parallel pattern仿真其实就是省了一个shift的过程,他会将pattern里的值force到对应的reg里,然后通过capture cycle,然后直接比较对应reg的值。
所以debug就是找到对应的reg,看波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不是capture的时间不够,还是clock的周期或者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