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rallel 仿真不过

楼主(2019-01-21):
请教一个问题, parallel pattern仿真,在不反标sdf的情况下可以过,但是反标了sdf 就不过了,报reg/D端setup不满足。但是serial 仿真,这条pattern是可以过的(反标了sdf)。我把这个reg/D端在pt中报了一下,不管是setup还是hold还有很多的余量。
请教下一般这种情况怎么debug,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谢谢

网友:
会不会设计中有些BBOX在DFT下没有做干净,或者异步问题。ATPG工具没有认出来中间节点导致了parallel仿真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2019-03-05):
1、首先确认仿真反标上了;
2、确认SDC的正确性,还有pt报的时钟路径和scan模式下的时钟路径一样否?

网友(2019-06-01):
parralel fail应该也是前面几支 吧,试着parrallel测试的时候,把周期调高。原因是serial在shift的时候,有真实的delay info,但是parralle是force值得形式。另外,你可以去追scan_enable没有拉低之前的那几个pulse的reg的Q和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