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浮栅控制classAB输出级运放的增益和零极点疑问

楼主(2019-01-21):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paper中给出的第一级为折叠栅第二级为浮栅控制classAB输出级的运放结构和补偿电容如下图。对此电路有如下疑问,想请各位答疑解惑。

1.对于这两种电路结构的运放增益表达式
对于折叠栅运放增益约为gm·gmro.ro,那此二级运放的增益如何? 第二级的漏级相连的共源级放大结构的增益如何表示? M20/M19/M27/M28是否会对第一级的折叠栅运放增益造成影响?

2.图13的补偿方式的输出次主极点为w=gm/(CM+CL),那gm是M25 PMOS管的gm还是M26 NMOS管的gm呢?为什么要两个补偿电容CM1和CM2呢? 正常的miller补偿不应该是一个电容么? 主极点的的表达式如何表示?

3.对于图13的补偿方式可以在电容上串联一个电阻形成零点来补偿非主极点的么? 我看paper中未有此说明。

4.对于图14的补偿方式,其输出极点为w=CM/CGS,out*gm/CL,那同上gm是M25 PMOS管的gm还是M26 NMOS管的gm呢?在此情况下的主极点的表达式如何呢?

图13

图13

图14

图14

楼主:
自己顶个帖!

网友A:
1. 输出级gm等于pmos和nmos gm之和。
2. M20/M19/M27/M28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压源,不会影响第一级增益。
3. 可以串电阻补偿,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论文里负载电容可能比较小,输出极点高,不需要电阻了。
4. 下图的补偿方式可以参考ahuja那篇论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理解了很多!还想请问一下:
1.输出级的gm等于gm25+gm26,那么输出级的增益就可以看成是两个共源级运放的增益和,即Av2=-(gm25+gm26)*(ro25//ro26//Rout),我的理解正确么?
2.关于CM1和CM2,为何要用两个CM来补偿呢?用两个CM补偿,那么输出极点为w=-(gm25+gm26)/(2CM+CL),但是两个电容不是会分别形成一个零点么?分别是Z1=gm25/CM1和Z2=gm26/CM2?   那为什么不只用一个CM1,这样输出极点是w=-1/[(1/gm25)//ro)*(CM+CL)],是因为这样输出极点频率较低么?   那如果用两个CM,在串电阻补偿时如果分别串联电阻,那么不会形成两个补偿的左半平面零点了么? 还是在串联R补偿时只有一路串联电阻或是串联不同的电阻值把零点补偿到不同的频率下?
3.主极点的位置是1/[Rout第一级*(1+Av2)*CM],是这样么?
4.下图您说的参考ahuaja的论文是指哪一篇呢? 能给个题目么~
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输出极点算得很怪,怎么会包含CM呢?

网友A:
1. 正确。
2. 用两个电容是因为class ab运放在工作时pmos和nmos会一个导通另一个关断。如果pmos导通,nmos关断,在pmos上的CM就起作用,反之亦然。
3. 正确。
4. An improved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 for CMOS operational amplifiers

网友B(2019-07-29):
引用 网友A:
1. 正确。
2. 用两个电容是因为class ab运放在工作时pmos和nmos会一个导通另一个关断。如果pmos导通,nmos ...

追问:这个运放的SR怎么算

网友C(2019-09-18):
我也在看这篇论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级gm等于pmos和nmos gm之和。
2. M20/M19/M27/M28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压源,不会影响第一级增益。
3.  ...

请问这里M20/M19/M27/M28为什么可以看作电压源?

网友D(2019-11-08):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东西,一直没看明白是个什么原理,怎么去实现的M19M20,M27M28理想电压源

网友E(2021-04-12):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看这篇论文

能说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吗?

网友:
你好 请问下楼主 我恰逢在学习这个classAB式的电路 请问下 这个电路的SR怎么计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追问:这个运放的SR怎么算

您好 请问这个SR您知道怎么计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说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吗?

楼主帖子里有啊

网友(2021-09-01):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级gm等于pmos和nmos gm之和。
2. M20/M19/M27/M28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压源,不会影响第一级增益。
3.  ...

可是输出级两个管子不一定都工作在饱和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输出级gm等于pmos和nmos gm之和。
2. M20/M19/M27/M28你可以认为是个电压源,不会影响第一级增益。
3.  ...

AB类输出管子不是一般不会同时都处在饱和区吗?可以请教一下您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1-10-19):
我猜测应该是这篇论文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网友(2022-04-03):
想问下CLASSAB和CS这两种输出相比,CLASSAB在哪些方面优于CS输出呢?

网友(2022-05-27):
浮栅的管子看作电压源是怎么理解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2023-06-24):
引用 网友F:
您好 请问这个SR您知道怎么计算了吗?

你好,解决了吗?SR怎么算呢?

网友G(2024-02-20):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东西,一直没看明白是个什么原理,怎么去实现的M19M20,M27M28理想电压源 ...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r的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太感谢了,这两天一直在苦思冥想这个浮动电流源对增益的影响,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匹配的资料,机缘巧合下看到了您的回复,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感谢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按照baker书中的推导,主极点应该还是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最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以下主极点公式,是否有误?
论文:Digital-Compatible High-Performance Operational Amplifier with Rail-to-Rail Input and Output Ranges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按照baker书中的推导,主极点应该还是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最近在一篇论文中看到以下主极 ...

论文里没错,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加了补偿电容之后主极点就变为论文中的形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文里没错,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加了补偿电容之后主 ...

这个运放有两级,那么SR也应该分两级,并且由最小sr的那一级决定。

网友I(2024-04-28):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您好,想问一下这是baker的哪本书,可以说一下嘛,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您好,想问一下这是baker的哪本书,可以说一下嘛,感谢

这一本 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原书第3版  模拟电路篇  论坛里应该能搜到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H:
这一本 CMOS集成电路设计手册  原书第3版  模拟电路篇  论坛里应该能搜到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J(2024-11-28):
引用 网友G:
论文里没错,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加了补偿电容之后主 ...

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那Cc是什么?
没看懂你在说啥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那Cc是什么?
没看懂你在说啥
...

请问你搞懂了吗,我也没有懂这个Cc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感谢~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1/(ro1*Av2*Cc),ro1=gmroro||gmroro是没有加补偿电容时的主极点?那Cc是什么?
没看懂你在说啥
...

这老哥说错了,论文里的公式是针对论文里的带电流源的理想结构,ro1=1/(gmi),但是在折叠cascode结构里就是ro1=gmroro||gmroro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个帖子过去这么多年了,回复一下遇见这个问题的人,希望后面的学习者看到这里可以帮你解惑。来源于bake ...

你好,图中的Rncas是从浮动电压源下端看到的输出阻抗吗?这个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浮动电压源的上端和下端看到的电阻近似一样,因此这两点可以看作交流短路,所以浮动电压源可以被忽略,从而不影响原本的输出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图中的Rncas是从浮动电压源下端看到的输出阻抗吗?这个图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从浮动电压源的上端和下 ...

是的

网友(2025-08-11):
那压摆率SR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