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MX仿真后进行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9-01-21):
求助各位大师,我做一个16GHz附近的vco,用emx做完电磁场仿真得到s参数,带入电路中跑瞬态仿真,得到的振荡频率和进行谐波仿真pss得到的频率不一致,tran仿真结果要低几百MHz,不知道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PSS仿真的时候,nport推荐用 linear插值拟合。

   但是,做瞬态仿真时候,nport的模型,不能用linear的插值拟合;应该选用bbspice。

    help一下,了解一下bbsp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解惑,我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如果没有bbspice,我这边版本有点低,还有什么选择能跑瞬态?

网友:
你的EMX是破解的吗?能上传破解版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EMX是提供S参数文件,但是里面只有离散的频点。

    跑Tran仿真需要在时域,因此要用插值方法得到解析的模型。

    bbspice是virtuoso提供的,是最适合把S参数模型,转换成能跑tran仿真的模型。

    如果没有,可以试着用linear,passivity:选成enforce,tran convolution 选成 conservative,但精度难以保证。可以试着多跑一些频点在EMX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我试了一下,发现有的时候和pss结果相同了,不过有时还不太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太知道,我们服务器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EMX使用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C(2020-11-12):
我们安装了EMX,但是Layout的Menu里没有EMX的选项,之前是因为没有.proc文件,现在要来了工艺文件,怎么启动EMX呢?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C:
我们安装了EMX,但是Layout的Menu里没有EMX的选项,之前是因为没有.proc文件,现在要来了工艺文件,怎么启 ...

应该是在配置文件里面增加几个语句,可能问下你们的服务器管理人员。

网友(2022-11-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PSS仿真的时候,nport推荐用 linear插值拟合。

请问bbspice是啥

网友D(2023-02-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为什么bbspice适合tran;linear适合pss。这个结论我好像看到过,一直不知道为啥,望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为什么bbspice适合tran;linear适合pss。这个结论我好像看到过,一直不知道为啥,望解惑
...

抖音号 362833050

网友E:
1. 即使你用电感的RLC model,你如果在乎的是频率的准确度,本身就应该要用pss来仿真,因为频域仿真得到的是稳态解,而Transient取决于你的仿真时间,他要跑比较长的时间可能才会settle down(幅度和频率趋于稳定),不注意的话有可能不准确。

2. S-parameter跑transient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不管是什么插值方式,即使是bbspice,我也碰到过仿真结果不符合预期的。Transient最好用来看看一些起振时候的状况(比如器件stress,环路稳定性/起振波形之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bbspice 仿真的时候显示内存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2023-07-06):
引用 网友E:
1. 即使你用电感的RLC model,你如果在乎的是频率的准确度,本身就应该要用pss来仿真,因为频域仿真得到的 ...

S-parameter跑transient多少还是有点问题的

这个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3-10-12):
引用 网友C:
我们安装了EMX,但是Layout的Menu里没有EMX的选项,之前是因为没有.proc文件,现在要来了工艺文件,怎么启 ...

您好,请问您的.proc文件是TSMCN65工艺的吗?

网友F(2024-05-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PSS仿真的时候,nport推荐用 linear插值拟合。

讲得不对吧;

网友G(2024-08-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瞬态仿真推荐linear,请问bbspice和linear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PSS仿真的时候,nport推荐用 linear插值拟合。

请问用EMX仿真VCO的版图的时候,要怎么把有源器件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讲得不对吧;

请问pss仿真时什么插值方法比较适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好,请教您一个问题。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瞬态仿真推荐linear,请问bbspice和linear的区别是什么呢? ...

同问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D:
你好,为什么bbspice适合tran;linear适合pss。这个结论我好像看到过,一直不知道为啥,望解惑
...

bbspice会保证无源性,更利于收敛Sigrity Broadband SPICE - 耀创科技(U-Creative)-Cadence官方授权OrCAD代理/Allegro代理/Allegro PCB代理/Sigrity代理/PSpice代理/Virtuoso代理

网友(2025-03-16):
E:\中山大学个人资料\work_data\文档\1
我用nport仿真,pss可以震荡,但是瞬态就不震荡,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2025-05-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做PSS仿真的时候,nport推荐用 linear插值拟合。

前辈你好,我现在带EMX模块仿VCO,跑pss或者hb, nport用linear就是收敛不了 仿不出来,只有把nport换成bbspice类型才能收敛 仿真出结果,请问我这样仿真可以嘛,结果可信嘛,还想问下如果最后流片出来测试 应该与哪种仿真结果对比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1. 即使你用电感的RLC model,你如果在乎的是频率的准确度,本身就应该要用pss来仿真,因为频域仿真得到的 ...

想请问下VCO仿pss时怎么都不收敛,只有把emx模块的schematic nport的差值类型改为bbspice才收敛,这样仿的结果可信嘛

网友(点评):
可以的呀,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想请问下VCO仿pss时怎么都不收敛,只有把emx模块的schematic nport的差值类型改为bbspice才收敛,这样仿 ...

您好,参考上述帖子的一些说法,那这样bbspice仿真出来VCO的性能 会不会与实际差异很大呢?

网友(点评):
不会的。如果仿真跟实际测试有差别,那也是别的问题,不会是bbspice的问题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H:
您好,参考上述帖子的一些说法,那这样bbspice仿真出来VCO的性能 会不会与实际差异很大呢?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