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问题解决] SAR ADC 分段电容结CDAC构疑问

楼主(2019-01-21):
分段电容结构  如下

VDD=3.3   10bit DAC input data=3ff (h) , 我试过 switch 端 给理想 3.3v  .  hspice simulation   Vo 电压分到 3.1 ,

但是, 如果 switch 换成 nmos / pmos  3.3    , hspice simulation 的  vo 电压只 2.75v .

why ??   难到 mos 寄生电容产生影响 , 单位电容约 100f

=> vref use ramp  hspice sim   ok

网友:
我不是杠精,但你的问题信息不全,难道写成了难到。
没说是仿真的什么东西。

楼主:
    问题解决

我的问题  vrefp=3.3v
case a. 10bit CDAC 下如直接给  10bit => 3ff .
case b. 跟 CDAC下使用 cmos 开关    10bit => 3ff .
hspice simulation a 跟b simulation 值会不同 .
但是 MOS 导通就跟直给 vrepf 应该一样 . 最後发现是因为 VREFP 我是给
v1 vrefp 0  3.3v

HSPICE  如果有加MOS 则 HSPICE 算错.

v1 vrefp 0 pwl(0,0 1u,3.3v)
给 vrefp  ramp 电压  , HSPICE 跑就会对了 . case a b 就会对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在图中的1 2处加上阶跃信号,然后看DAC的输出是否和公式一致。然后理论上给vrefp pwl和 给VR gnd固定电压再给两组CMOS开关栅压pwl切换是一样的。
   发现你们那边做SAR ADC的比较多,想请教一下SAR ADC结构的选取问题,
   就我个人了解,上极板采样,冗余结构,高位电容+低位电阻,通常利大于弊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其它技术,比如我没怎么接触的,分段电容结构、pipeline-SAR、delta-sigma-SAR能否带来足够的好处(面积小功耗低实现简单)呢?

  我印象中的分段式电容结构,优点是电容面积变小,相应功耗也减小?缺点是CDAC阵列版图上不好做匹配,中间电容的上下极板寄生电容也会带来一些误差,请问您怎么看?相比高位电容+低位电阻,分段电容结构是否过时了或者弊大于利?

楼主:
回复  peterlin2010

   谢谢回复。也就是说你的目的是在图中的1 2处加上阶跃信号,然后看DAC的输出是 ...
引用 网友A:

study CDAC 拉

    很多都看  清华_李福乐 ADC 课程   ,  unit Cap 取多大是有学问的 . 一般 MCU 多数 AD 用 SAR .超高速 flash  高速 pipeline ,  但现在 因工艺 SAR 也有 50M .

高位电容+低位电阻 ,
=> 这也有阿 .看过别人做 CDAC 的ref 电压 vrefp vrefn 在用电阻去分  做到 12bit .  另外 CAP 有些layout shape 是使用 FISH BONE 的MIM . 寄生电容不是FOUNDARY 提供 , 前人做过 "Metal over metal" (MOM) 电容的参数, 後面 LAYOUT 套用 .

网友:
study CDAC 拉

    很多都看  清华_李福乐 ADC 课程   ,  unit Cap 取多大是有学问的 . 一般 MCU ...
引用 楼主:

    C+C  better  用C+C结构,一般工艺的电阻无法满足要去,除非你对线性度要求非常低
   一般都是高位电容 低位电阻

网友B(2023-04-07):
引用 楼主:
study CDAC 拉

    很多都看  清华_李福乐 ADC 课程   ,  unit Cap 取多大是有学问的 . 一般 MCU 多数 ...

请问下“做 CDAC 的ref 电压 vrefp vrefn 在用电阻去分  做到 12bit”这在哪篇文章有涉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做 CDAC 的ref 电压 vrefp vrefn 在用电阻去分  做到 12bit”这在哪篇文章有涉及?
...

not paper

some circuit design use ..

楼主:
12-bit 20M-S/s SAR ADC using C-R DAC and Capacitorsearch C-R DAC

Design of high-resolution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 for 14-bit
successive-approximation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Design high-resconverter for 14bit.pdf (1.04 MB , 下载次数: 208 )

网友:
引用 楼主:
12-bit 20M-S/s SAR ADC using C-R DAC and Capacitorsearch C-R DAC

太感谢了

网友(2024-04-01):
你好,我想问一下,Cd1和Cd2有什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