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补偿电容

楼主(2019-01-22):
请问各位前辈,为什么用MOS管做两级放大器的补偿电容时,改变工艺角MOS电容Cgg变化不大,但放大器性能却有很大改变呢?低温ss和高温ff时相位裕度和增益带宽积明显下降,该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啊?MOS做补偿电容的例子有没有前辈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可以回去再看看运放的参数和各个器件的关系。这个补偿电容并不能决定运放的相位裕度和增益带宽积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用的两级运放结构,其中第一级是套筒式放大器,第二级为共源级,采用的共源共栅补偿,对这个补偿结构理解的还不是很到位,不知道您有没有更多的了解,谢谢。

网友:
corner看下管子dc工作点,然后你的电容先换成理想的再比较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电容引起的,电容不再是主因吧

网友:
corner工作点不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mos电容的 CV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您是说看下放大器中其他管子的工作点吗?采用MOS电容时,不同工艺角下其他管子也都是在饱和区的,还是应该看什么?谢谢您的回答,我学的还不够到位,我再继续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麻烦您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答,我之前也在固体物理课本上看了看MOS电容的CV特性曲线,但是还是没懂该怎么用,能麻烦您再指点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请问您发的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点对的话就是电容问题了,你把电容换理想的再跑跑看。建议你找教科书把mos电容再好好的看一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