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9-01-22):
CMOS温度传感器的trimming电阻一般加在电路哪个位置?我设计的trimming电阻加在Vbe上面,因为工艺误差会使Is有个正温度系数项。用PATA电流经过trimming电阻,差生一个PATA电压,从而抵消Vbe正温度系数项。不知道大伙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怎么结果detal VBE 和温度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发现在高温150度和计算值偏离了大概6%,detal 计算时76mv,仿真只有72mV,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做过这, 问一下, 一般BANDGAP 给 current source  直接看VBE 负温度系数 可知道 温度

A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 Inaccuracy.pdf (667.16 KB , 下载次数: 437 )

下面PAPER 谁能传一下

Bitstream trimming of a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1.5°C accurate CMOS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single point trim at 85°C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2019-07-30):
文章都很经典

网友(2020-11-11):
paper都很经典,谢谢

网友(2021-11-24):
文章好经典,谢谢分享

网友(2023-07-1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