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coverage transition

楼主(2019-01-22):
大家好,     现在客户有个需求:需要4个变量的组合进行transition 的统计,(这4个变量有相互的制约关系),先抛开互相制约的关系,目前我看systemverilog的spec 上对于transition的描述比较少,没有提到过例如{a,b,c,d}这种组合的transition,基本上都是对单个变量进行的transition统计。

     举个例子  bit[3:0] a,b,c,d.  {0,0,0,0}=>{0,0,0,1}这就算一个transition,{0,0,0,0}=>{1,0,0,0}  ,....这也算一种,就是这四个变量只要跟以前的值不一样的算一种跳变。

     大家在进行proj的function coverage coding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需求?
先谢谢了!

网友:
有对应的function coverage描述啊
下面是标准里的例子:

bit [4:1] v_a;
covergroup cg @(posedge clk);
coverpoint v_a
{
bins sa = (4 => 5 => 6), ([7:9],10=>11,12);
bins sb[] = (4=> 5 => 6), ([7:9],10=>11,12);
bins sc = (12 => 3 [-> 1]);
bins allother = default sequence ;
}
endgroup

网友:
不是太理解你的需求,按照你的描述直接把四个变量拼接起来当做一个变量处理不就是一种方法么?

楼主:
我是简化了这个需求,这几个变量取值不是这么规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