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牛们帮我看看计数器设计的问题!感谢!

楼主(2019-01-22):
我写了两个计数器,一个用来分频,一个用来定时。但是定时这边的计数器怎么都不工作,我是用SigalTap在板子上跑的,情况如下图所示,请问各位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是分频部分的代码

module Trig_10us(
output clk_100k,
input trig_en,clk,rst_p
);

reg [7:0] cnt_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p)

if(!rst_p) cnt_t <= 0;

else if(trig_en) begin

if(cnt_t<8'd249) cnt_t <= cnt_t + 1;

else cnt_t <= 0;

end

else;

assign clk_100k = (cnt_t==8'd249)?1'b1:1'b0;

endmodule

后面是定时部分的代码
module Trig_500ms(
output trig,
input trig_en,clk_100k,clk,rst_p
);

reg [15:0] cnt;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p)

if(!rst_p) cnt <= 0;

else if(trig_en&&clk_100k) begin

if(cnt<16'd49_999) cnt <= cnt + 1;

else cnt <= 0;end

else;

assign trig = (cnt==16'd1)?1'b1:1'b0;

endmodule

下面是SignalTap中的图片

SignalTap

SignalTap

网友:
clk_100是否需要一直使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clk_100k是分频计数器里面出来的信号。我用来控制定时器每10us记一次数。clk时钟是25M

网友:
trig_en=1,clk_100k=1,但是cnt还是0,说明rst_p=0

网友:
题主还是没有说清楚,clk_100k是否一直为1,如果它是跳变的,那么每变成0一次,定时器就清零一次,根本没法计数。

网友:
两个模块例化的地方拿来看看?这两个clk_100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复位信号两边用的如果是同一个,应该不是复位问题。

网友:
最好能看到整个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