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hold 提示error

楼主(2019-01-22):
请教个问题,vcs后防提示Timing violation $setuphold (poesedge CK && (SandRandSEb == 1'b1) : 30447.54  ns , negedge D : 30447.19 ns, limits : (0.39ns , -0.22ns))
这个错误是setup 错还是hold 错。翻了下论坛,有说setup错,有说hold错。我自己觉得是hold 错。请教下到底是setup还是hold error?谢谢

网友:
setup,D要提前0.39n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我觉得hold也有错, 需要在30447.32 (30447.54-0.22)后才能变化数据,结果在30447.19有个negedge,这么看的话hold错误

网友: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时钟上升沿的前0.35ns有一个D的下降沿,如果你此时要采的是D=1,那么就是hold不满足,如果要采的是D=0就是setup不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其实setup+hold就是定义一个时间窗口,在这个窗口内数据不能变化。所以,就看你怎么说了。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

网友(2020-06-18):
楼住,问一下你,出现这种violation  需要怎么处理呢? 我仿真通篇的这种vio

网友(2021-01-22):
单纯的根据这个是无法判断的,你要根据报告位置,去看波形才能分析出来具体是setup还是hold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