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eco 求助

楼主(2019-01-22):
icc route_opt 后,timing只有很少的violation,

1) 通过pt的fix_eco_timing ,生成了eco.tcl,

2) 在icc中运行
eco_netlist -by_tcl_file eco.tcl
place_eco_cells
legalize_placement
route_zrt_eco -reroute modified_nets_fist_then_others

结果timing的信息反而变的更糟糕,没有收敛反而发散,
上面的步骤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要迭代许多次才会
收敛。
route_zrt_eco 应该只修改route,对timing不关注,有
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法来做eco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这些情况发生的,有时候选择自己手动去修,比工具效果还好一些

网友:
少的话 得手修,因为pt——fix 已经修不下去了,再用也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