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打开XL高亮提示线

楼主(2019-01-22):
XL后选中schematic线,在版图中也会有高亮提示线?为什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怎样保持一直都有

网友:
选中Layout中的Instance (或者全选),然后点击Layout中Show/Hide incomplete line

网友:
咋没有找到这个show/hide incomplete line呢
我的616是不是假的啊

网友A:
又找到了

在layout界面的connectivity→Nets→show/hide incomplete li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2021-12-03):
引用 网友A:
又找到了

在layout界面的connectivity→Nets→show/hide incomplete line

大佬,请问我这里为什么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问我这里为什么没有啊?

xl状态下connectlvlty——incomplete nets——show/Hide

网友(2022-01-26):
如果版图和电路图没有XL关系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个show/hide选项的